楼主(2007-08-22):
C#是不是真正的可以生成EXE文件,还是必须在易控软件的运行中编译的。

网友A:
易控中内嵌的C#用户程序功能是为组态软件功能的一个极大扩展,可以完成一般组态软件所不能完成的功能,用户可以在易控环境中书写C#代码,访问一些易控提供的以及外部的功能。这些C#代码最后编译为Dll而不是EXE,用户也可以完全在易控外部编写C#的代码,编译为外部的DLL,这些DLL可以在易控中使用。注释:DLL和EXE都是可执行代码,一个是独立的进程,一个是嵌入在别的进程中运行而已。如果需要是独立的进程,在易控中可以启停其运行。

网友A:
欢迎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B(2008-03-25):
我也在学
易控中内嵌的C#
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