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屏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7-08-22):
这个是我做的用于松下FP0的同时记录两笔历史事件的HITECH PWS-1711的程式,但是可能是设定出了问题 ,我在线运行时就不能通过,死机,请高手出来帮忙,问到罗升,没人回复,很郁闷

楼主:
这是附件程式

楼主:
没有人回啊,自已顶下

网友A:
1.PLC站号设置为0试试;
2.控制区DT0长度设置成2试试;
3.监视一下DT0是否为0,如果是0,改为1。

网友A:
控制区为DT0长度为10,但你画面按钮使用了DT2可能不行,有重叠了啊,后面按钮地址尽量离控制区编号远一点。

楼主:
楼上的朋友,谢谢了
 我现在照你的思路去试了下,但还是没有显示出任何的记录事件出来啊,而且这个DT2就是用来控制触发记录历史事件的啊,现在的问题是我如果改成定时器触发的话:就会定时有记录出来了,但一改成PLC触发的话,就不能有记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