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2):
请教:我要检测直径12mm 的金属片的位置移动在25丝的跳动,转化成开关信号输出,如何选用传感器,通断信号反映要快,
      主要应用于20丝厚、直径12mm 的双金属片的热胀冷缩时,双金属片会向不同的两个面跳动,跳动的距离为25丝,要使瞬间跳动的距离转换成一个有通、断的信号。

楼主:
小弟属门外汉,请各位高手们指点!

网友A:
用视觉传感器

楼主:
谢谢,目前采用的正是视觉,但是失误率太高,想用专用工装加传感器,进入单板机信号控制.请教了!

网友B:
接近开关不可以吗

网友C:
可以试试CCD激光测距传感器.不过比视觉要多些银子吧了.我有相同项目在做.可以相互交流吗.13530369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