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2):
各位大师,小弟遇一问题想请教!
 伺服器过电压报警后,我打开伺服器检查发现20A保险烧断,IGBT模块U.V.W三相击穿,在换掉以上损坏部件后,再开机.发现伺服器一继电器边的10欧大功率电阻马上烧掉,同时IGBT模块没有损坏.请各位高手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A:
北京北科良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ei Jing Beike Lianch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北京北科良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工业自动化工程改造、技术开发、电气控制柜的设计、产品选型、系统安装调试、设备维修保养、技术培训、系统集成和国内外各知名工控品牌产品的销售和二次开发。
北京北科良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安川变频器、伺服电机同时兼营西门子、ABB、三菱、富士、施耐德、欧姆龙、富士、三垦、东芝、日立、松下、台达、爱默生、蓝海华腾、优利康、工控机(研华、研祥)、触摸屏等各种国内外知名品牌的工控产品。

电  话:010-59796651 62658705
传  真:010-58859311
邮  箱:gk2008@foxmail.com
网  址:WWW.GK2008.CC
可乐虎:QQ:290779155
联系人:郭经理

网友B:
单单换模块是不行的,应该全面检查一下驱动部分电路,排除引起IGBT烧坏的真正原因才行。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