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2):
用何种方法可以用计算机调节花房内的灯光?

网友A:
选宇电带通讯的AI-708AK5S型仪表,连计算机在软件上手动操作控制仪表输出量0-100%调正电压就可以了。是采用的单相移相触发可控硅实现的调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