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2):
硅碳棒不用调功器是否可以?

网友A:
对于一些高温电炉如硅钼棒和钨丝作位加热材料的电炉,其在低温状态下加热丝的电阻远低于高温状态下的电阻,如果不进行功率限制,此类电炉电炉低温时的电流将远远大于其标定的额定电流,当仪表处于自动控制状态下时,则低温时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导致仪表全功率输出,将导致电源跳闸或加热材料寿命大幅度降低等不良后果。选一台有功率限止的仪表如宇电AI-708AX+JK3仪表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或拨打公司免费热线电话800 858 2033去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