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2):
求助:温湿度控制器选择

网友A:
选一台宇电AI系列AI-702MAJ5L1L1仪表二路显示报警仪接一个墙挂式电流型温湿度变送器HTW-I型。上窗口显示温度下窗口显示湿度。

网友B:
说说您的要求,这样的问题有些笼统,大家都没法回答哦.

www.lance-cn.com

网友C(2007-12-29):
对,把你的具体要求说出来 ,才好帮你选型号。

网友D:
你无非就是想控制温度和湿度
能解决的办法多了

网友E:
可用TINKO的温湿度控制器CTM-9P801801-MMMM接温湿度变送器JWSL-2AT,同时显示和控制温度和湿度,4个继电器随意组合,可报警可控制。
做客户最需要的

网友E:
www.tinkosz.cn
做客户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