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2):
S7-300与S7-200通过EM277进行PROFIBUS DP通讯问题请教

300为主站,200为从站,一共有12个从站。
例如300的I1闭合,1号站的Q1闭合,300的I2闭合,2号站的Q1闭合,
依次类推,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A:
你的这种网络!
先定义发送接受模块,硬件时添加GSD文件0809什么的,然后根据需要定义输入输出的字节数.
接着就用200的V区   和   300的 M 区对应着去控制200的输出了   !

网友B:
S7-300与S7-200通过EM277进行PROFIBUS-DP通讯 说明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