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2):
我是刚学电机修理的.我现在的这个厂里全是仪表车床
就是正反转很频繁.主要是攻牙.螺纹什么的.
1 我们用的是2.2KW.4极的.很容量烧.我想在修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改一下数据.比如加大线什么的?请问大家可以吗?如果可以要怎么计算呢?
2 就是电机烧了三四次以后.是不是就没必要修了.我听他们说硅钢片氧化了.就没用了是不是?
3 我厂属于电荒地区.有时候电压只有340几伏.电机坏和这个关系也大吧!怎么样能提高电压啊?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一二......

是不是我问的太简单了,大家不原意回答我啊~~~~~~~~~~~~~~~~~~~~

网友A:
提高电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而且你们的电动机这么频繁的坏,与这个问题不是太大,主要是频繁启动时的冲击电压引起的,可以采用冷却电动机的办法。加大线没有用
电动机烧的次数太多的确修的价值不大

网友B:
你可以用质量好一点的电机,或者把功率加大一点,电压不稳定我建议你买一个稳压器。

网友C:
改造控制电路,加制动电路

网友D:
可能线圈少绕几圈,电流增大,转速增快,烧坏的几率就高.
电动机烧的次数太多(电机内部经过几次高温)的确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E:
换电机才是,最少应该用带强制风冷的电机才能有效的正常工作。(可以在现在的电机风叶处加装轴流风机)

网友F:
电动机烧的次数太多(电机内部经过几次高温)的确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G:
加装制动电阻可以解决问题
电机加粗线径无疑加大功率(其他不变),可是加大后槽能否容纳得下?

网友H:
换电机,明智的选择.

网友I:
你工作时的电流是多少?在决定加绕或者减几圈就没有事了...提高电压是不可能的除非拉专线...

网友J:
加大线没有用
电动机烧的次数太多的确修的价值不大

网友K:
我认为,电压太低也影响电机的寿命

网友L:
电压340几伏不烧才怪呢!提高电压装稳压器,或买发电机吧!

网友M:
你可以用3KW的电机!和2.2的是一样的安装尺寸!

网友N(2010-01-04):
不知道
你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在西南可以联系我们(必选电动设备修理)。

或者网上交流一下也可以 http://diandongji.jimd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