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2):
各位大哥,小弟以前一直用西门子200系列PLC,但公司最近接了个项目比较大,需要用西门子300系列的PLC一套,涉及到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温度模块,485通讯,脉冲输出等,马上要购买元件了还有不少问题没有搞清楚,特向各位老大们请教,先谢谢啦,有机会我请你们喝酒!
1. 模拟量输入读入是用PIW,还是用AIW?满量程是27648吗,不是200系列的32000?
2. 模拟量输入模块也可以通过改变量程卡变为测热电阻吗?那8路模拟量输入为什么却变成了测4路热电阻?分辨率是9~15位可调的?如何调呢?
3. 热电阻模块在读入模拟量时,也是象200系列一样除以0.1就可以了吗?
4. 对于紧凑型的CPU输出一个脉冲信号,用哪个SFC或者SFB?如何实现需要的脉冲数量的控制?只有2.5K吗?可不可以再高?输出的脉冲是24V的吗?
5. 我需要100ms循环采集一次温度,是不是调用OB35就可以了呢?那调用OB35的SFB或SFC又是哪个呢?同样的问题,热启动时需要调用OB100,又如何激活呢?
6. 我需要测量一个点的压力做一个PID控制一个三通阀,这个PID又用哪个SFC/SFB呢?
7. 我还需要使用一个CP340-485和一个称重系统通讯,谁有CP340的中文说明书可以给小弟一份?谢谢。
   呵呵,我知道我的问题很多,可能要耽搁您一会时间,但基本都是一些基本问题,如果您很熟悉那这些问题都时小儿科了!谢谢谢谢谢谢啦!

网友A:
1. 模拟量输入读入通常是用PIW, 当然也可以用IW. 满量程是27648 !

2. SM331 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通过改变量程卡变为测热电阻. 8路模拟量输入只能检测4个PT100热电阻, 因为一个PT100热电阻必须4芯线进模拟量输入通道. 其中2芯线是电压通道, 另外2芯线是电流通道. 分辨率是可调的. 调整积分频率就行!

3. 热电阻模块在读入模拟量PIW时,也是象200系列一样先把整数转成实数, 然后乘以0.1就可以!

4. "对于紧凑型的CPU输出一个脉冲信号,用哪个SFC或者SFB?如何实现需要的脉冲数量的控制?只有2.5K吗?可不可以再高?输出的脉冲是24V的吗?"--- 建议: 找本手册看一看!

5. 需要100ms循环采集一次温度,调用OB35就可以. 调用OB35, 不需要任何SFB或SFC! 暖启动(warm restart)时需要调用OB100,是在S7硬件组态中的CPU属性栏激活!

6. 测量一个点的压力做一个PID控制一个三通阀,这个PID调用"S7--Library"里面的 FB41.

7. CP340是点到点的串行通讯模板, 通讯协议 ASCII或者 3964(R). 估计称重系统通讯很可能是用"3964(R)"协议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