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脉冲程序

楼主(2007-08-22):
谁会用PLC编一厘米脉冲程序?三菱PLC带旋转编码器

网友A:
一厘米脉冲程序?什么意思?

网友B:
呵呵;关键是换算;

网友C:
一厘米脉冲程序?
是用脉冲定位一厘米吧

楼主:
假设有一个工件在输送连上输送,每前行一厘米PLC输出一个脉冲用于纪录工件前行的距离

网友D:
把一厘米的编码器发出脉冲数接入PLC,在PLC里面用计数输出一个信号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呵呵;关键是换算;

网友F:
换算就用运算指令,有小数就用浮点数。

楼主:
这是我们适用的一厘米脉冲的梯形图,有谁能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G:
测出编码器测速轮外径,根据编码器线数算出一厘米所对应的脉冲数就OK了

网友E:
难道是传说中的Q系列PLC?程序不全看不大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