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3):
请教各位兄弟,我有一台F930的触摸屏不能输小数点请问应该怎样设置,软件是GT的

网友A:
虽然不能输入小数点,但可以在输入时显示为带小数点的呀。小数点后位数一位,两位------可以设置的

楼主:
问题是现在按上去没有任何反应,就连键盘都出不来。

网友B:
那肯定是设置有问题
没设置好

楼主:
楼上的兄弟帮忙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