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3):
假设有一个工件在输送连上输送,每前行一厘米PLC输出一个脉冲用于纪录工件前行的距离,用旋转编码器输出脉冲到PLC,PLC换算得到一厘米脉冲,用这个脉冲纪录工件的距离。用三菱QPLC,谁会这个算法?

网友A:
先要知道旋转编码器一转输出脉冲数,还有带动编码器转动的轴的周长,即可计算出一个脉冲对应的距离,以此可根据脉冲数记录工件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