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线通讯

楼主(2007-08-23):
有一个小项目,目前正处于选型阶段。要求是在一个运行设备上采用S7 200 作为控制用,固定端希望能够简单进行监控状态。固定端可采用西门子的触摸屏也可以和现有的S7 400网络连接,不知道各位大侠能否提供实用的解决方案。注固定端和移动设备的距离最大为100米。

网友A:
请问liuyongtie:

一个运行设备上采用S7-200 作为控制,在现场该S7-200是否只能用"无线通讯"连接西门子的触摸屏也可以和现有的S7-400网络?

据了解,S7-200产品里面没有"无线通讯"专用模板.不妨考虑一下" CP243-1 和 SCALANCE W788-1 pro "组合!

楼主:
是的只能用无线方式,因为运行设备是旋转运动,没有条件进行布线。

网友A:
推荐的解决方案:

在旋转的设备上,安装"S7-200 CPU + CP243-1 + SCALANCE W746-1 pro (客户端组件)". 也就是用一根普通网线将CP243-1连接到SCALANCE W746-1 pro.

在固定的外部网络,安装" SCALANCE W788-1 pro + HMI触摸屏(TP277, OP277等)", 或者" SCALANCE W788-1 pro + CP443-1 ( S7-400以太网)".

网友A:
如果你对"无线通讯"的可靠性要求不是非常严格,也可以采用一对普通型"无线路由器"来实现 VPN连接.相对"SCALANCE W788-1 pro和 SCALANCE W746-1 pro (客户端组件)"的方案,肯定会更经济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