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3):
有一FANUC 6M-MODEL B的加工中心主轴发生温度过高报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的了

网友A:
是不是关机后一段时间又好了

楼主:
是呀!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

网友B:
1 查一下油冷机工作是否正常,回油管有回油?
2 主轴在高档时用手转动是否轻松?
3 主轴转动时有异声吗?轴承是否坏?
4 打刀缸的顶丝是否接触主轴顶点?
5 拆下主轴重新装配
6 换新主轴

网友C(2007-11-12):
把参数该了就不会报警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