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数器指令——高手请教

楼主(2007-08-23):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有问题想请教大家!
s7-200编程
一个计数器有n个输入同时触发(同一扫描时刻触发)计数器会计几个?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网友A:
如果CU和 R管脚同时得到高电平信号,则 R复位管脚优先.即:C1当前计数是"0".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多个程序网络里都有同一个计数器,但有不同的输入,即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N个。如果这些输入在同一扫描时刻变为高电平,此时计数器会计多少?R管脚不接通的情况下?谢谢

网友A:
按照逻辑原理来分析, 如果在多个程序网络里都有同一个计数器,但有不同的输入,即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N个。如果这些输入在同一扫描周期变为高电平,此时计数器会累加 N! 你自己可以用仿真S7-200软件或实际的S7-200 PLC来测试是否正确!

楼主:
我想是这样!多谢!

网友B:
用s7-300测试不是这样的结果,同时置位的话只是记一次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