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

楼主(2007-08-23):
我们有一个皮带走廊用称重传感器测量其物质的重量,但最近我们发现测量其不准确,经查发现有一个传感器输出毫伏值不正常,而我们又没有一个与之型号一样的,我们就找了一个差不多的,原来是PST200KG的后来我们换了一个PST300KG的,因为我们对重量的要求也不是太高显示数值差不多,我们那是有四个传感器,当上东西时其它三个输出为19多毫伏,而后换的输出只有12多毫伏,我也发现显示数值比原来少了,不知有没有方法解决没有?非要换一模一样的。

网友A:
应该可以通过编码器得到修正的,不用管其输出电量的大小,关键是计量显示值正确就可以了,如果要求测量精度很高最好还是用统一型号、量程的传感器,如果精度不是很高可以外加假性负载(并联电阻)进行补偿修正。

楼主:
能说的祥细些吗。不知应该加多大电阻

网友B:
三个就可以了,不如把后加的去掉,但需要调整以下三个传感器的位置;
或者,如果你们称的东西均匀的话,将后加的传感器的线去掉,也可以使用的,但是在校称的时候主要要将砝码放在有物料情况下的中心点上.

网友C:
得用同公斤数的传感器,最好牌子一样的,四点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