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3):
现在遇到的情况是:将程序传到PROFACE上,但是如果再在proface传到电脑上就是GP没有信息。而且handshaking已经OK了!
程序最近刚刚改动,而且我所作的备份好像被别人删掉了!
请教各位高手,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A:
把程序传到GP 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勾选传送设置里面的选项---装载信息,否则不能把GP 里面的画面传回电脑里,你可以勾选传送设置里面的选项---装载信息后,把程序重新传送到GP 里,这样下次就可以传回电脑修改了,如果没有备份,那就只有重做了。

楼主:
是在这里面的吗?应该是哪一项啊?多谢指教啊!

楼主:
就是这个图里的吧?

楼主:
如图
图片为什么上传不上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为什么上传不上来啊?
如图所示: 第1项Upload information前的对勾不选的话,GP是不允许上载程序到电脑的。

楼主:
多谢两位,下面两个选项如果选上之后会对传输速度有影响吗?

网友C:
下面2个选项是对CF卡的;
没有影响;

楼主:
哦,明白了,自学的东西,所以问题很多,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多谢大家帮忙了!

网友D(2007-12-29):
相信不相信有办法将没有上载信息的画面上载上来。要收费的

网友E:
飞飞猫2008,您好!收费标准是多少?15900424987

网友F(2008-05-29):
但是我把那个选项打上勾了,还是无法把触摸屏里的程序传到电脑啊。以下是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