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8-23):
各位师傅们晚上好!今天碰到一个十分难处理的问题:台达VFD—B变频器开机便显示GFF(对地短路故障),拆掉电机线重试又是同样的故障并且检测变频器的模块均正常,而且键盘也无法操作复位。求教高手。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还是很少见

网友A(2007-09-24):
肯定是变频器有故障了,维修可以跟我联系:13815013297  王

网友B:
变频器故障.我们可以维修.QQ492261634

网友C:
模块正常,并不表示控制板也是好的。

网友D:
你哪里的 可以和我们联系http://www.chaiya.com.cn
用最低的投资做出最好的服务与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