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解决的问题

楼主(2007-08-23):
各位老大,我有一物件,实际测量值为直流电压0.25伏左右,用什么样的东东,能够把这个值升变到PLC能够识别的标准电压——即升到5、12、或24伏的直流电压,这样可以用PLC识别输出后作出动作!!请赐教13395283658王强!!

网友A:
用放大器

网友A:
AD模块分辩率高的话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B:
加个三极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