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问题

楼主(2007-08-23):
请问各位朋友:S7-400在下程序时,如何才能使CPU不停止工作?

网友A:
S7-400 CPU模板在下载硬件组态时, 必须要"停机"!

S7-400 CPU模板在下载程序(FB, FC, DB)时, 通常无须"停机"!

网友B:
下装的时候选择改变下装不要选择整体下装

网友C:
CiR方式就可以不停机,不过这个需要做一点事先得规划的。
H系统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网友A:
dixinke:

S7-CPU 414H和S7-CPU 417H系统, 在下载硬件组态时, 会自动切换到"冗余热备"的PLC系统. 肯定没有"停机"问题了!

CiR( Configuration in Running )方式就可以不停机, 我看到过A&D网站上的简单介绍.后来,我打个电话到A&D北京技术支持热线. 该热线告诉我除非使用S7-400H系统, 否则普通的S7-400 PLC在下载硬件组态时, 必须要"停机"!

dixinke,如果你有CiR方面的资料,能否上传共享.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