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3):
6SE70调试基本参数设置
恢复缺省设置
   P053=6    允许参数存取
       6:允许通过PMU和串行接口OP1S变更参数
   P060=2    固定设置菜单
   P366=0    0:具有PMU的标准设置
       1:具有OP1S的标准设置
   P970=0    参数复位
参数设置    P060=5    系统设置菜单
   P071=    装置输入电压
   P095=10    异步/同步电机,国际标准
   P100=    1:V/f控制
       3:无测速机的速度控制
       4:有测速机的速度控制
       5:转矩控制
   P101=    电机额定电压
   P102=    电机额定电流
   P103=    电机励磁电流,如果此值未知,设P103=0
       当离开系统设置,此值自动计算。
   P104=    电机额定功率因数
   P108=    电机额定转速
   P109=    电机级对数
   P113=    电机额定转矩
   P114=3    3:高强度冲击系统(在:P100=3,4,5时设置)
   P115=1    计算电机模型
       参数值P350-P354设定到额定值
   P130=    10:无脉冲编码器
       11:脉冲编码器
   P151=    脉冲编码器每转的脉冲数
   P330=    0:线性(恒转矩)
       1:抛物线特性(风机/泵)
   P384.02=    电机负载限制
   P452=    %    正向旋转时的最大频率或速度
   P453=    %    反向旋转时的最大频率或速度
       数值参考P352和P353
   P060=1    回到参数菜单
   P128=    最大输出电流
   P462=    上升时间
   P464=    下降时间
   P115=2    静止状态电机辩识(按下P键后,20S之内合闸)
   P115=4    电机模型空载测量(按下P键后,20S之内合闸)

  没有金钢钻也能揽 点儿 瓷器活。呵呵!
  本人维修心得(我不是搞维修的,只是好奇不是很专业)

  纯属个人意见,有不对之处请指正,谢谢!

  注:CUVC板接触不实会造成很多假像现像

  一)显示008 意思:装置脉冲封所,处于禁止运行状态 可能原因如控制字1的2,3位(包括X9使能端子);或运行信号未断,报故障了直接复位,

  二) 报警F002 ---故障意思:母线欠电压。
   1)一般为熔断器烧毁 。装置外有,装置内部也有。可用万用表量 出是哪的烧了。换报险时千万不要带电换,很危险,而且易烧内部保 险。并且要检查好烧保险原因才能更换。主要原因有几种,电机不匹 配、电揽对地、母线接触不实。
   2)显示电压底,看R006显示电压,电压差太多,原因有下几种,装置内靠近保险出来的检测电路中有 N 个电阻,作用是降电压比的,如果有烧毁的,电压显示就会变低,我就遇到过几次,那几个电阻被腐蚀坏了(环境太潮,且含碱),电阻坏的越多显示电压越低
   3)CUVC板坏
   4)母线电压P071标定的太高

  三) F006 报警意思:母线过电压
   1)停车太快,造成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倒置母线电压过高。可试当延长斜坡下降时间 P464 如果还不能解决,应该在母线上加制动电阻
   2)母线电压P071标定的太低

  四)F011 报警意思:过电流
   1)编码器信号不好,或丢转
   2)主板上有一取样电阻烧,拆到既可,不影响。我试过好几次成功过两次
   3)变频器输出是否短路或有接地故障
   4)负载处于过载状态
   5)电机与变频器是否匹配
   6)是否动态要求过高

  五)F015 F053 报警意思:堵转
   1)P830=15,屏蔽掉此故障
   2)编码器信号不好,或丢转
   降低负载
   • 释放抱闸
   • 提高电流极限
   • 提高失步/堵转时间P805
   • 提高设定值-实际值偏差响应阈值P792
   仅对于f/n/T 控制(P100 = 3,4,5)
   • 提高转矩极限或转矩设定值
   仅对于n/T 控制或带速度调节器的V/f 控制: (P100 =
   0,4,5)
   • 检查测速机电缆
   • 检查脉冲编码器的脉冲数
   • 检查模拟测速机定标
   • 电机侧和变频器侧测速机电缆屏蔽层是否接好
   • 降低转速预控制的平滑度P216 (仅n/T 控制)
   仅对于频率控制: (P100 = 3)
   • 增大加速时间(见P467-ProtRampGenGain)
   • 增大低频时的电流(P278,P279,P280)
   • 接通转速调节器预控制(P471 > 0)。
   • 设置EMF 调节器动态(P315)最大系数为2
   • 提高EMF 模型的转换频率(P313)。
   • 当n/f 调节器过调制时,用带脉冲编码器的速
   度调节代替之。
   • 转速设定值用转速实际值跟踪,这样设定-实
   际值偏差总是小于P792 设定值

  六)F021 报警意思:大电流时间过长
   1)P830=21或P383 小于100 即可屏蔽此故障
   2)加大P383时间,

  七)F025 F026 F027 F029 故障意思:在某相上存在UCE 关机
   1)有无短路或接地故障 包括电机
   2)CU 板是否正确插入
   3)IGBT坏

   F037 故障意思:信号丢失
  1)信号电揽开路
  2)参数不正确 P632
  3)主板跳线设置不对

   参数不能修改:
  1)装置正在运行,需停车才能更改
  2)必须在系统设置下才能改既P060=5
  3)P053设置不对
  4)参数加了锁P358和P359

  参数看不见:
  用电脑看参数时有许多参数看不见 为红色 需改P060=7

网友A:
嘿嘿,有意思。支持LZ的心得体会。辛苦。

网友B:
感谢分亨
就是太少了点

网友C:
如果自检时候24电压过低或者波动比较大,也会出现f011这个故障!

楼主:
6SE70 变频装置调试步骤
一.内控参数设定
1.1 出厂参数设定
P053=7 允许CBP+PMU+PC 机修改参数
P60=2 固定设置,参数恢复到缺省
P366=0 PMU 控制
P970=0 启动参数复位
执行参数出厂设置,只是对变频器的设定与命令源进行设定,P366 参数选择不同,变频器的
设定和命令源可以来自端子,OP1S,PMU。电机和控制参数未进行设定,不能实施电机调试。
1.2 简单参数设定
P60=3 简单应用参数设置,在上述出厂参数设置的基础上,本应用设定电机控制参数
P071 进线电压(变频器400V AC / 逆变器540V DC)
P95=10 IEC 电机
P100=1 V/F 开环控制
3 不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
4 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
P101 电机额定电压
P102 电机额定电流
P107 电机额定频率HZ
P108 电机额定速度RPM
P114=0
P368=0 设定和命令源为PMU+MOP
P370=1 启动简单应用参数设置
P60=0 结束简单应用参数设置
执行上述参数设定后,变频器自动组合功能图连接和参数设定。P368 选择的功能图见手
册S0-S7,P100 选择的功能图见手册R0-R5。电机控制效果非最优。
1.3 系统参数设置
P60=5
P115=1 电机模型自动参数设置,根据电机参数设定自动计算
P130=10 无编码器
11 有编码器 (P151 编码器每转脉冲数)
P350=电流量参考值A
P351=电压量参考值V
P352=频率量参考值HZ
3 3
P353=转速量参考值1/MIN
P354=转矩量参考值NM
P452=正向旋转最大频率或速度%(100%=P352,P353)
P453=反向旋转最大频率或速度%(100%=P352,P353)
P60=1 回到参数菜单,不合理的参数设置导致故障
1.4 补充参数设定如下
P128=最大输出电流A
P571.1=6 PMU 正转
P572.1=7 PMU 反转
P462.1=2 从静止加速到参考频率的时间, P463=0(单位为秒S)
P464.1=2 从参考频率减速到静止的时间, P465=0(S)
P643.1=10V×电机最高频率/频率表最大指示
P643.2=10V×电机最大电流/电流表最大指示
P492=150% 电机转矩正限幅
P498=-150% 电机转矩负限幅
P602=1s 预励磁时间
P278=100% 无编码器速度控制中,所需最大静态转矩
P383=1000s 电机热时间常数
P384.1=150,P384.2=200 电机过载报警和停机门槛值。
1.5 调试说明
先将P100=3, P130=11 电机旋转,校验编码器的反馈波形是否正确
编码器波形正确的前提下,设定P100=4,P130=11,P151=1024。进行P115=2,4,5 的参数
优化,保证编码器矢量控制的稳定运行。
P115=2 静止状态电机辨识
P115=4 空载测试
P536=50% 速度环优化快速响应指标
P115=5 速度调节器优化
输入三个参数后均需按合闸按钮启动优化过程,该优化只适用于100=3,4 的控制方式。

与PLC通迅设置:

P918 总线地址

传动反馈到PLC 的通讯字设定
P734.1=32 装置状态字1
P734.2=148 传动的速度反馈
P734.3=433 端子状态(风机/内外控)
tanghai9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6 10:49:00
   谢谢!请问P443.1=6100还有P554.1=6002是什么意思啊,看不懂说明书。请帮忙解释一下好吗?

tanghai9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6 10:51:00
   不对,应该是P443.1=6002 P554.1=6100。

tanghai9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6 11:23:00
   还有P443.1=11 P554.1=0530 P555.1=20又是怎么样的?

tanghai9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6 11:34:00
   再一个就是P443.1=11 P554.1=22 P571.1=1 P572.1=20 P632.1=1又是什么样的呢?谢谢!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1-6 21:02:00
   to tanghai99:
B6100~6116 是SCom2的第1个字 开关量
K6001~6016 是SCom2的控制字

P443。1应=6002 速度主给定
P554。1应=6100 开关机命令

11 是通过模拟量输入过来的 主给定
22 是从开关量过来的开关机信号

P571,P572 ,是正向点动

P632。1=1 是通过模拟量输入过来的是0~10V信号

tanghai9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7 11:18:00
   哦,谢谢!

tanghai9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7 11:22:00
   请问这种变频器能集中显示与缺省值不同的参数吗?怎么实现呢?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1-8 22:07:00
   用电脑联机,可以达到你所说的效果

tanghai9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1 15:41:00
   噢!听说用OP1S面板可以拷贝参数是吗?请问应该怎样操作呢?请教一下好吗?谢谢!

tanghai9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1 15:46:00
   P443.1=11 P554.1=0530 P555.1=20是怎样的意思可以详细一点说说吗?

tanghai9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1 15:49:00
   多谢唐山味不浓的回答!谢谢!

西风子: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1 15:52:00
   ding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1-13 21:29:00
   to tanghai99
不用谢,互相帮住吗!说不定哪天我还得请教阁下问题呢!

op1s 拷贝参数时,先将数据线插好,选择,UPREAD,成功后保存文件名即可。

p443.1是用来连接速度主给定值的信号源
11是通过模拟量输入过来的 速度给定值,即x102端子的15,16过来的信号

P554.1是启动信号的源,0530是延时功能U293的输出,它可做收到开机命令后延时启动或。。。延时关闭

P555.1=20是 x101端子过来的OFF2命令,也可以说是硬联接的快停信号

wenweima: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4 2:15:00
   顶下

高柯: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4 23:47:00
   请问请教高手如何才能通过PMU进行复位?

tanghai9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5 14:39:00
   唐山味不浓你太谦虚了!你的回答让我受益非浅,谢谢了!以后碰到难题还的找你帮忙,望唐山味不浓大哥多多教导才好啊。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1-17 23:58:00
   to 高柯:
 请问你更换了什么元件,有无其它报警如A017等,或检查r550控制字1和r552状态字1情况

火圣: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2 23:31:00
   to 高科:
  你可以查验P558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1-23 7:35:00
   还有p555-p560
也就是控制字1的位2,位3,是否为1,否则显示008
报警如A017 就是端子短接线为接好,或主板元件有问题

victor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4 23:25:00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在通过RS232口用软件Drive Monitor下载变频器中的参数的时候怎么做就能只下载已经修改的参数,而没修改的参数不被下载,还有为什么我在安装该软件时总是没法安装到英文版,在安装提示时我选择的语言是英语,为什么安装出来之后就不是了呢?请指教,谢谢

boro: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5 11:00:00
   直流电机正常运行时候,电枢电流、速度都突降是什么原因了,装置没有报故障

5.16: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5 11:06:00
   好帖,受教了!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5-15 21:11:00
   TO victor1981:
没修改的参数下载了不也是还一样吗,你怎么看出来没被下载。你是不是说上传啊
安装Drive Monitor以后默任是俄语,需更改语言设置,然后重新打开即可

TO boro:
以前正常吗?是不是测速机反馈不好,或有干扰

李想: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5 21:14:00
   没劲
双百利: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3 17:48:00
   请教一下,6SE7026 模拟量电流输出可以设为4-20MA吗,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4-23 21:01:00
   可以设0—20MA
端子X102:19,20
跳线S4 A01的2,3短接

victor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6 20:54:00
   TO  唐山味儿不浓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安装好了之后我到哪去修改语言设置,请指教,谢谢

victor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6 20:57:00
   我还想请问一下就是,Drive Monitor软件是否是只能在2000的系统下安装?有没有能在XP的系统安装的版本?谢谢

田雨!!: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6 22:33:00
   楼主我是一个新学者,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用的6SE7031系列的一台变频器(是用在起重机的平移机构上).现在老是在退档位的时候报F008故障.已检查电压与P071进行比较,都没有问题.也更换了PUS2板.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CUVC块因没备件,暂没有更换.是不是更换CUVC板,要重新进行参数设置呀!!望各位高手,指教小弟.非常感谢!!!!!

田雨!!: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6 22:35:00
   楼主我是一个新学者,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用的6SE7031系列的一台变频器(是用在起重机的平移机构上).现在老是在退档位的时候报F008故障.已检查电压与P071进行比较,都没有问题.也更换了PUS2板.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CUVC块因没备件,暂没有更换.是不是更换CUVC板,要重新进行参数设置呀!!望各位高手,指教小弟.非常感谢!!!!!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5-17 7:17:00
   TO victor1981:
Extras---cprache...----Germen---english

2000 XP 都可以装

To 田雨!!:

检查退党过程中实际电压是多少,先盼段是检测问题还是实际问题

boro: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7 12:50:00
   to:唐山味儿不浓
   我们用的是脉冲编码器,我最开始也是怀疑速度反馈信号有干扰,我换了一个脉冲编码器速度、电流还是突降。同时我其他的电机也有这个现象,但是没有这台明显(前面一台突降10-20%)。我现在怀疑是不是速度调节器与整流部分

boro: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7 12:51:00
   TO victor1981
  你要查你的软件的版本

jiangz: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7 19:47:00
   快速,慢速的设置在哪个参数

victor_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7 22:25:00
   TO boro
我想请问一下到哪能下载到最新的软件版本,我发现我现在的软件没法在XP上安装,只能在2000的系统下安装,能下载到能运行在XP的环境下的软件吗?谢谢

田雨!!: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8 0:11:00
   今天把整台变频换了,除了CUVC板,好了.

现在不搞不清那里出了问题,因为现场生产,不能停只能换整台.
 不是实际问题,因为都检查过了,电压没有问题.我个人怀疑还是那个板子出了问题,或是采样电阻.PUS2板换过了, 也没有用.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CUVC板上的一个EB2板是干什么用的,可以不用这个板不,因为现场我们用的变频器大多数不用.但是这个板,我们与PLC联在一起的,一个是变频器故障点,另一个是低频检测点.这两个点可以做在其它的端子不,参数又是怎么调呢?.请教各位大哥,谢谢!!

田雨!!: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8 0:14:00
    退档的实际电压R006.也是显示在降的过程中,比如正常电压是560.升到最高的时候,是730,退档退到620左右就报故障了.有时在570也报F008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5-19 0:53:00
   EB2有几路模拟及开关端子,可以用CUVC上的代替,你得先弄清现在它是怎么用的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变频器,换的是同型号吗?换了 以后 电压不拨动了吗?

常来常往11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9 20:34:00

田雨!!: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1 22:02:00
   6SE7032-2EF60  的变频器.换了同型号的,电压什么都正常.只是新的变频器没有EB2板,把坏的变频器上的EB2板插上.
在EB2板上只取了两个点(一个是开点,一个是闭点),一个点是用作故障检测  另一个是用作低频检测.现在我想在变频器上取另外两个点代替.那参数要怎么改呢,请问这位大哥.!!把端子激活,把不用的端子屏蔽,那它们的参数代码又是多少呀.

victor_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1 22:04:00
   请教各位大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在用西门子的PLC和西门子的变频器进行通讯时,我在程序中所用到设定电机的速度的时候所用到的DB数据块是如何在变频器上定义出来的,为什么就能知道哪个DB块就是对应的变频器中的速度输出值呢?请指教,谢谢

victor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1 22:06:00
   补充一下,是在和6ES70系列变频器进行通讯时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5-21 22:46:00
   To: 田雨!!:
你先查看EB2上用的那两个点参数是怎么联的,然后可用CUVC上的X101

To: victor1981:
和MM440大同小意
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7/1/3/440PLCDP.pdf

水城: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2 17:19:00
    请教如用端子X101控制,要求有复位.正反转功能,速度给定为四档5HZ\15HZ\30HZ\45HZ
需设置那些参数?
在设置时选用BCDS1/BCDS2有什么要求?

水城: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2 17:24:00
   谢谢那位大哥能指点一下,我调试时为什么P368=2,但始终端子不起作用,还是只能MUP操作?它与P366有关系吗?

故障: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2 19:35:00
   6SE70变频器,A017与状态008交替显示在PMU面板上,何故.

故障: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2 19:36:00

楼主:
victor_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3 21:59:00
   再请问一下楼主,西门子这几者之间的通讯编程是否都是类似的定义方法,谢谢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5-23 22:57:00
   差不多,只不过 定义的功能有些区别 通迅方法是一样的

victor_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4 20:58:00
   楼主你好,我还想请问一下,你所说的通讯方法一样能具体一点讲吗?我还不是能很明白

电气求教者: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5 11:38:00
    唐山味儿不浓!大哥您正好,谢谢您了!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5-25 19:58:00
   TO victor_1981:
440通迅 那个实例很好啊,已经在具体不过了,照猫画虎吧

victor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5 21:09:00
   受教了唐山味儿不浓大哥,小弟见天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调试一台6SE70变频器时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当我在进行优化的时候做到P115=4时就做不下去了,应该是斜坡封锁了,因为我在没做优化之前是直接将电机进行外部点动控制的,我这个点动控制是正反点给定由外部PLC给定,而斜坡给定是由P401和P402给定的,点动信号已经有了,就是没有频率输出,这台变频器是我刚修了拿回来的,所以参数还在,所以我才重新做优化的,就是老报F091,我想请问一下这可能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5-26 22:55:00
   其它值都做过去了吗,现在P443是多少?

victor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7 21:49:00
   P443的值是527,就做到等于4没做过去之后我就没再接着做下去

赵斯: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7 23:21:00
   学习学习

victor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8 12:49:00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现在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我是一台6ES70变频器和西门子PLC联机控制的,我现在是出现在我将风机控制开关关闭时不能使变频器停止运行我原来是将变频器的X101的8号端子作为风机过热保护的,程序是这样的L1
                      ITB
                      T DB103.DBW140
                      L DB101.DBW206
                      AW
                      T DB103.DB142
                      BTI
                      L 1
                      = = I
                      = "M7.3"
我现在问题是好象PLC读不到变频器的值,我想请问一下,我该怎么设置P734的值,谢谢

victor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29 21:54:00
   我还想请问一下,P734.4=431是表示什么意思?

victor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4 21:47:00
   各位老大请帮帮我吧,小弟先谢啦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6-4 23:19:00
   TO victor1981:
K431 是U076 参数联接的开关量二进制的转换成 字 的形式将状态传给PLC

你的程序不够具体,没有这个部分怎么定义的 也没有通迅方面的部分。最好上传一份完整的程序

0.0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8 19:03:00
   niaho !

6SE7023运行频率上升,但电机不转

R002,R003都有对应的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R004输出电流没有,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故障,如何能处理好呢?

多谢!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6-8 21:34:00
   To  0.01:
检查 P493 P499 等相关 力距限幅是否被限死

victor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8 21:38:00
   我们现在的参数部分就是利用P734.4=431来控制风机故障然后用来控制电机的轻故障的,现在的情况就是我将这个值的一个常闭点断开之后PLC却没有将风机合闸信号断开,风机控制字仍然为1,我现在就是搞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了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6-9 21:28:00
   先检查风机合闸信号接在哪个端子,对应 U076.几
然后用P030,r031看信号状态,来判定是硬件,参数部分,还是程序问题

victor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10 22:15:00
   现在的结果就是用P30和r31看到的结果就是仍然为1,我想请问一下,我的U076.1=20我想请问一下,U076是做什么用的,风机合闸信号是接在X9的7和9端子控制,而风机故障信号是接在X101的8号端子输入的24V信号,我现在就是将这个信号断掉之后应该就是能将风机停掉同时变频器报风机故障,但现在就是没有按原计划实行

victor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10 22:50:00
   我还想请问一下就是U076.1=20是表示什么意思?谢谢

匪夷所思: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10 23:41:00
   hao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6-12 13:41:00
   TO victor1981:
X101的8号端子 既是 B020
如果 用R031 看 B020 为1 证明风机已合闸,否则为未合闸
如果 风机合闸与否 B020 全为1 则 可以接点粘连 或 连电

U076.1=20 即将风机合闸信号以位的形式写入U076.1在传给PLC做监控

victor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12 21:37:00
   谢谢你的帮忙,现在问题找到了,是有几个参数忘了设了,以后还要多请教了

victor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13 20:39:00
   再请教一下我现在用的一个张力辊中有一个张力环节设置中将P403=15是表示什么意思呢?能帮我解释一下吗?麻烦你了用的整个一个块的定义是这样的U950.85=4 U166=3303 U167.1=0 U167.2=43 P403=15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6-13 23:03:00
   固定给定值作为给定 15%的额定值

victor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14 20:53:00
   这是不是表示一个限幅呢?就是一最大只能到额定张力的15%呢?麻烦你了

蓝色天空: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24 10:18:00
   感谢各位专家的不吝赐教!!!

naibo: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29 10:52:00
   顶下

boro: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6 16:41:00
   to :唐山味儿不浓
   请问一下速度给定滤波时间P228与P226(速度调节器积分时间)不相同有什么后果了。是不是对负载叫大的时候,电机的速度、电流有影响(主要是速度、电流降)。谢谢

linas: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7 11:47:00
   这款变频器的参数非常多,功能很强大,值得好好研究,收藏以下,有问题就来此出请教各位专家.

天空游侠: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9 10:58:00
   大哥们整太复杂了!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7-9 19:14:00
   to boro:
既然西门子设计了这两个参数 当然可以不相同了,否则没必要设计两个参数。这两个参数不相同,应该对负载大小没有直接联系

victor198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9 22:02:00
   能帮我回答一下上面的遗留问题吗?谢谢

请教1111111: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25 20:22:00
      楼主我现在有一问题,PROFIBUS-DP也就是70机通讯板连不上,客户发给我修,我检查了一遍,硬件没发现问题,现在手动和面板运行正常
  我想请教楼主用最简单的方法测试通讯板和cuvc板好坏,主要是通讯功能。

tanghai9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5 18:40:00
   请问唐山味儿不浓大哥用软件如何才能看到被修改过的参数?

西门子服务: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5 19:34:00
      备份参数时只备份修改过的参数,然后打开就可以看到了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8-6 22:45:00
   to 请教1111111:
最简单的方法可以用互换来验证一下,找一个正常的变频器换换通迅板试试  或看看通迅扳的祥细报警说明

东奔西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7 20:24:00
   请问唐山味儿不浓大哥F082如何处理

tanghai9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7 23:42:00

tanghai9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7 23:46:00
   西门子服务你好:谢谢你的回答!看到你的指点后我现在可以操作这个功能了!

tanghai9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7 23:59:00
   还有个问题我也想问问你和唐山味儿不浓大哥,我用软件Drive Monitor怎么才能跟MM440通信呢,用USS的话,选择COM1,变频器29和30号端子应该接到电脑上哪两个针脚呢?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8-8 22:46:00
   To 东奔西跑:
如偶尔报一次F082,可能有下面几个原因
1检查Dp连线 是否牢固,有无硬伤。
2DP网链路 挂的设备是不是太多,应加 中继器
3换DP头 或 通迅板试试

To tanghai99:
方法1:
1.通过RS232/485适配器连接变频器。一端接PC串口,另一端接变频器的29,30端子
2。启动Driver monitor软件,设置好与变频器对应的地址和波特率,即建立与变频器的连接。
3。系统会逐个读取各个参数数据,将参数表保存就可以。
4。若要修改变频器参数,应该使Driver monitor软件切换为 EPROM状态,即要在线修改变频器EPROM内的参数。

方法2:买一个连接器(6SE6400-1PC00-0AA0),一端接PC串口,另一端直接插到变频器上。
启动Driver monitor软件,点击File\Set up an USS ONLINE connection...打开Find online drivers窗口,点击右下角的Start

宣洁琦: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4 19:09:00
   唐山味不浓大哥,你好,我也碰到了相同问题:6SE7023运行频率上升,但电机不转,R002,R003都有对应的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R004输出电流没有,实际测量电压及电流均无,我已重设参数,力矩限幅是默认值,且我已经带小负载运行过,任测不出电流及电压,不知道还有何高招,请赐教!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8-17 20:35:00
   t0 菜鸟1234567:
通俗的讲参考值就是标定用的 装置最大值4000H 对应 PLC16384 ,参考值就是对应4000H的值
例 速度参考值P353=1500R/MIN 就是说PLC给定速度为16384 时 即给定值为 1500R/MIN
反过来 速度参考值P353=1500R/M  当速度实际值为1500R/M时 PLC会显示为 16384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8-17 20:43:00
   TO 宣洁琦:

方法1 看功能图 给定值通道到哪被封死了
方法2 工厂初始化,重新做优化

菜鸟1234567: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7 21:53:00
   老大,我问的是计算公式,给我解释一下那几个公式,最主要的就是转矩的计算公式.公式我有,就是看不明白.知识贫乏没办法!

huangbd: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8 9:41:00
   怎么让6SE70一按按钮就启动,松开就停啊,看不懂啊,呵呵
随便什么模式,请教下???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8-18 21:44:00
   to  菜鸟1234567:

转矩t=9550*P/N

关于功率、转矩、转速之间关系的推导如下:

功率=力*速度
P=F*V---公式1

转矩(T)=扭力(F)*作用半径(R)------推出F=T/R---公式2

线速度(V)=2πR*每秒转速(n秒)=2πR*每分转速(n分)/60=πR*n分/30---公式3

将公式2、3代入公式1得:
P=F*V=T/R*πR*n分/30=π/30*T*n分-----P=功率单位W,T=转矩单位Nm,n分=每分钟转速单位转/分钟

如果将P的单位换成KW,那么就是如下公式:
P*1000=π/30*T*n
30000/π*P=T*n
30000/3.1415926*P=T*n
9549.297*P=T*n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功率和转矩*转速之间有个9550的系数的关系。。。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8-18 21:53:00
   to huangbd:
按钮接X101的8号端子 p554=020 p443=5

huangbd: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20 7:38:00
   谢谢啊 唐山味儿不浓:
我这台变频器别人设过参数,p554=20在1的状态,但变频器显示11,ready for operation,我看了一下图纸,p654=0,但是b16,b17我找不到组到那里去了????默认到那个连接器啊??
谢谢了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8-20 20:03:00
   to huangbd:
变频器显示11 可能是你没给使能 P561 (控制字1 BIT3)可通过R550检查
你所说的b16,b17是控制字位吧,默认是0 即XXX.1 可通过R012查看所用参数组

marla: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20 21:13:00
   "TO 宣洁琦:

方法1 看功能图 给定值通道到哪被封死了
方法2 工厂初始化,重新做优化"

感谢唐大哥赐教,当时情况我已重新工厂初始化过,且给定值已到R014,想不出什么招,所以申请服务,服务结果,一块触发板坏,CUVC板也坏,更换后一切正常。

huangbd: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21 12:51:00
   使能P651直接就是默认1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8-22 19:32:00
   huangbd:
问题解决了吗? 其实 象你所说的 起动显示011 就是参数问题,实在找不到原因 初使化是个好方法

czl123: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22 20:01:00
   很不错嘛,写的很专业

huangbd: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23 9:50:00
   呵呵,那就初始化了

工控维修: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23 10:01:00
   我那里报F002经检测检测电路都是好的,设置也没什么问题!!!
改怎么做?

不懂西门子: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23 17:18:00
   顶下,唐山味儿不浓大哥你真行。学习

为了 :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23 17:31:00
   专业维修西门子全系列的工控产品,如有技术上的问题需要帮忙的可以加我,欢迎讨论,很乐意为您服务.QQ:495212002

唐山味儿不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8-23 22:15:00
   TO  工控维修:
什么情况下会出F002
你检查进线端子电压了吗,内部保险是否熔断,检测电路中的几个电阻有无损坏,压降正常吗。
如果都没问题,重新插拔CUVC板,换块CUVC板试试
在不行申请服务

网友A:
嘻嘻嘻,路子还算正确的。

网友D(2007-09-28):
楼主,请问我使用的6SE70,450KW变频器近期经常出现,重载下降,启动时报F051,请高手指教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