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4):
自学了2个星期的plc ,小弟想用FX2N-32MR配FX2N-1PG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2相步进)动作要求:启动     马达正转1000步后,停10秒,继续1000步正转,停10秒......停止马达停,单步

各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FX2N-32MT驱动步进电机呢?

网友B:
大致的结构:
LD M8002
……
……                                      //初始化1PG参数(注意设置成马达系统)
LD X1                                   //启动按钮
DTO K0 K17 K1000 K1           //写脉冲数

……                                    //启动延时条件
PLS M8                              //正式启动

LD M8000
TO K0 K25 K4M0 K1
FROM K0 K28 K4M100 K1    //读状态(M108 ON时定位完成)

如果是MT的PLC 用PLSY或PLSR命令输出脉冲更简单。

网友C:
手册上就有两段定位的例子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了~
小弟初次用,所以有些晕乎

楼主:
不过我编了个程序进去就是没反应~电机还挺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