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4):
请教高手问题,有那位高人用过威纶通的MT506MV的触摸屏,在制作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进入下一个基本画面,我是按照造作手册上说的做的,尺寸和默认的基本画面的尺寸是一样的,可是下载后,和PLC连线后,总是会出现WINDOW11 Must Full Screen的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看画面的等级,只有基本画面才可以互相切换.与PLC通讯是否正常.
加我QQ:308239408讨论

网友B:
你在PLC类型选错了     选506t/c  320乘234就OK

506 L和T 为  320乘4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