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8-24):
大家好
我最近有个问题想在此请教各位
就变频器的三相输入电流不平衡问题
IA:250A,IB:305A,IC:400A
谢谢各位

网友A:
那是电网的问题,不是变频器的问题,不影响使用的

楼主:
可是客户反应
三相输入电流不平衡造成电机发热

网友B:
有问题,你的电机有问题

网友C:
看看输出平衡不

网友D:
别想了,换电源!

网友E:
整流模块有问题

网友F:
我们也有这种情况,输入三相分别为40,50,60,输出平衡,输入电抗器有很大噪音

网友G:
可能是三相负载不对称所造成的

网友H:
我们也有这种现象,不影响

网友I(2007-10-12):
那变频器会不会跳闸或报过流.检查、一下电机接线端子看有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结果就是电机线耳断裂(并没有完全断开).

网友J:
不平衡也是正常的.

网友K(2008-04-23):
先查一下电网的电流,然后再查电机的三相负载是不是一样,最后在查变频器的整流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