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24):
我公司有2台西门子6SE70变频器分别是110KW和65KW,它们分别配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如65KW变频器烧坏,我用110KW变频器代替,但还接65KW变频器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是否可行?

网友A:
110KW变频器+65KW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可以工作!也就是,制动时间比110KW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要长些.如果你们对制动时间没有严格要求,投入使用没问题.

注意: 千万不要用减少制动电阻的方法,来缩短制动时间.因为减少制动电阻,会使制动电流增大,很可能烧坏制动单元中的 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