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4):
我现在有一个自动手动的转换开关,一个手动控制2只电机正反转的十字开关,一个PLC,一个变频器,两个接触器,请问我有这些元器件如何控制两个电机的正反转,注:两只电机不同时运转。谢谢!

网友A:
用两个接触器分别切换两个电机不就行了

网友B:
不是很难啊

网友C:
您要认真看一下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面有变频器I/O输入端子的说明,看明白了也就会了.

网友D:
变频器上有正反转这个设定啊,在输入端,看一下接线图就清楚了,不同型号的变频器接的端子号不一样。看说明说吧

楼主:
继续求助,一个变频器能控制两个电机的正反转吗?两个电机不同时运转.

网友E:
可以用交流接触器在变频器输出端切换,用变频器控制正反转,要使电路冲击小的话程序就要写得好一点

网友F:
转换开关选择电机,十字开关选择正反转,不用PLC都能实现,太简单了

网友G(2007-10-12):
一个开关控制一台电机不就一切OK了吗

网友G:
一个开关控制一台电机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H:
有谁会写 这个控制的  梯形图了?

网友I:
把动作顺序写详细一点,我帮你编个程序

网友I:
变频器的输出端一般不允许接上接触器,除非在电机完全停止的前提下。否则会烧坏变频器的

网友I:
变频器的输出端一般不允许接上接触器,除非在变频器电完全停止的前提下。否则会烧坏变频器的。

网友J:
你了秒年 断路器 都不要的??

接触器 就当作继电器用好了,有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J:
你连 断路器 都不要的??

接触器 就当作继电器用好了,有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J:
你的控制具体要求(流程)不说清楚,别人无法为你提供更多的建议``

网友J:
上面说的都有道理, 只怪LZ  自己模糊```
你的控制具体要求(流程)不说清楚,别人无法为你提供更多的建议``

网友K:
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L(2007-11-16):
看上去还算简单!没什么 要求的话可以看下我提出的控制方法!
十字开关与两个继电器控制正反转!手自开关控制两台电机plc控制电机的启动与停止!因为两台不同时用吗?联所下吗?至于变频器可以不用!
愿意向在线的个位前辈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