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4):
怎样实现PLC对变频器运行频率的控制??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可以用PLC对变频器进行运转控制,用电位器进行频率调节

楼主:
那样是不是太麻烦了,要是能把需要调节的运行频率写入到变频器运行频率的状态字,那就更好了!
我见过人家做的,但具体的不清楚啊!
有谁知道的,还望指教,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B:
用PLC的模拟量输出,输出4~20ma,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就行了,PLC内部根据你的具体要求来做程序,或者用组态软件

网友C:
一楼的要求是不是没有说清楚?

网友D:
4楼的已经说得很清楚啦

网友E:
最好把你要完成的功能说以下,否则思路太多,反而不好回答这种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挺忙的,一直没来看贴。
先谢谢各位的关注!
我的意思是说,通过PLC编程实现对变频器运行频率的控制!

网友F:
还是等于没说

网友C:
请说说你想控制的频率?

网友G:
你是不是只要某一段的频率?能就在程序里写入时就设定经过多长时间达到这个频率就行了.不过这只要变频器就可以解决了,还有PLC干什么

网友H(2007-10-10):
各个品牌的变频器都有对应的上位机协议,参考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I:
ABB的变频器可以接受两种模拟信号:电流模拟信号(0~20MA或4~20MA)和电压模拟信号(0~10V或2~10V),可以通过模拟输入来控制频率,将模拟量接入AI1或AI2接口就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