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2D电机PID调试

楼主(2007-08-24):
有谁做过802D的数控系统啊,调节PID的有那些参数,我要写一篇论文,需要一些详细资料,在这里先谢谢了啊

网友A:
这方面的资料却是很少,我需要840d的,谁有啊???

网友B:
802D数控系统可通过611UE伺服驱动器配1FK7系列电机,其电机参数通过SimoComu软件设置,802D还可以加数/模转换卡来配其他公司的模拟伺服,802D可以作为5个伺服轴来控制.我公司已成功完成802C改成4个伺服轴(直线轴)专用数控机床和802D改成5个伺服轴(直线轴)专用数控机床,伺服配的是安川Σ-II.
电话:13914397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