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5):
各位哥们,小弟有个问题需要请教:
电机正反转换向电路为何要在正反转之间加一个电容和电阻的串联电路
,有何作用?其大小是怎么算的,谢谢
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哪位大哥能把电阻和电容的串并联作用能分别给与解释下,不甚感激

网友A:
不清楚。我做正反转时从来没加过电容与电阻

网友B:
你说的是单相电机吧

网友C:
他是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吧
具体的如何算就不记的了

网友D:
好象是提供电机一个启动转矩

网友E(2007-10-05):
单相电机如要求要正反转,首先要要求电机的正副绕组的线径必须要一样大,其次是电容的首尾端都要有两条引出线,具体接线方法下次再说,我现在有事

网友F:
应该是一个单相电机  其中的电容起换向作用 电阻可能起过载保护作用 我的拙见。。

网友G:
那应该是一台同步电机

网友H:
那是RC回路,起滤流作用,防止电机频繁正反转起动浪涌电流过大而将电机烧坏。

网友I:
单相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