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218M数控系统简介

楼主(2007-08-25):
GSK218M为广州数控自主研发的普及型数控系统(适配加工中心及普通铣床)。系统采用32位高性能处理器,基于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达到μm级的控制精度,具有良好的实时性和优异的加工性能。内置大容量PLC系统,梯形图可在线编辑或修改,方便灵活。支持ISO标准的G指令,同时还增加了一些专用固定循环,可以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支持中英文界面,公英制切换功能,为系统将来进军海外市场奠定了基础。
产品特点:
1)可以实现五轴联动
系统最多可配5个进给轴加1个主轴控制,标准配置为四轴三联动,可扩展至5轴联动;本系统最高定位速度可达30米/分,最高切削速度为15米/分。
2)系统功能强大、操作简单、灵活方便、交互性好、易掌握
具有位置、程序、参数、补偿、设置、图形、诊断、报警、PLC、帮助多级菜单功能;支持编辑、录入、自动、手动、单步、手轮、回零、DNC多种操作方式;支持单段、跳段、辅助锁、机床锁、空运行等功能;还具有手轮中断、程序再启、后台编辑等功能;输出0V~10V或±10V主轴转速信号,可配套伺服主轴或变频主轴。
3)显示屏幕大,存储容量大
采用10.4英寸彩色LCD显示器,支持中英文显示,支持图形轨迹三维显示;程序存储容量高达58M,最多可存储200个程序。
4)提供多种精度补偿功能
支持螺距误差补偿、反向间隙补偿、刀具长度补偿、刀具半径补偿等功能,为提高插补精度提供多种控制手段。存贮型螺距误差双向补偿:补偿点数可设定,对机床位置引起的误差(如进给丝杠的螺距误差)进行补偿,以提高加工精度,补偿的数据作为参数被存贮在存贮器中。反向间隙补偿:可设定以固定频率或升降速方式补偿机床的失动量。
5)保护功能健全
提供多级密码保护功能,不同的用户密码对应着不同的系统操作权限,使系统使用更加安全可靠。详细的帮助信息、丰富的报警内容和诊断信息使用户可以迅速掌握操作方法,快速地排查故障,增强了系统的方便性和可靠性。
6)模块化设计
软硬件系统根据功能和作用划分为不同的模块,使系统调试和连接更加简单。硬件高度集成化、模块化,采用了大量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
7)支持多种刀库
支持斗笠式、机械手刀库,并可扩展,最多可配十六种刀库。
8)指令丰富,使用灵活
支持标准G指令,同时还增加了一些专用固定循环,可以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M代码除了部分系统专用的M代码,都可由机床厂家自己配置,大大提高了系统的灵活性和通用性。
9)强大的插补功能
系统最大提前预读15段程序,具有轨迹前瞻和速度前瞻功能,使小线段插补高速平滑,同时可选择Hermite样条插补功能,可选前加减速或后加减速,加减速时间常数可设定。超强程序处理能力,达到10000/12秒,可实现高速小线段加工。
10)内装大容量的PLC系统
内置PLC,实现机床的各种功能控制,可配48个输入48个输出口(可扩展);最大支持4700步容量; PLC系统共有14条基本指令和30条功能指令;梯形图可在线编辑,可即时上传、下载;系统带有适配各种机床的多个标准梯图,并且可以添加由用户自己设计的梯图,使机床厂家二次开发成为可能。
11) 具有标USB接口功能,实现系统与U盘之间程序的互存,以及读取U盘程序直接加工。具有高速DNC功能,传输速率达115200BPS,且速率可通过参数设定。
12)具有断电记忆功能,程序再启功能,可以大大减少意外断电引起的损失。

楼主:
G代码
组别 指令形式 功 能
*G00 01 G00 X_Y_Z_ 定位(快速移动)
G01 G01 X_Y_Z_F_ 直线插补(切削进给)
G02 G02 X_Y_ R_ F_;
G03 I_J_
圆弧插补CW(顺时针)
G03 圆弧插补CCW(逆时针)
G04 00
G04 P_ 或 G04 X_ 暂停, 准停
G10 G10L_;N_P_R_ 可编程数据输入
*G11 G11 可编程数据输入方式取消
*G12 16 G12 X¬_Y_Z_ I_J_K_ 存储行程检测功能接通
G13 G13 X¬_Y_Z_ I_J_K_ 存储行程检测功能断开
*G15 11 G15 极坐标指令消除
G16 G16 极坐标指令
*G17
G18
G19 02 在程序段中随其它程序写入即可,用在圆弧插补与刀具半径补偿中。 XY平面选择
ZX平面选择
YZ平面选择
G20 06 必须在程序开头,坐标系设定之前,单独程序段指定。 英制数据输入
*G21 公制数据输入
G22 09 G22 X¬_Y_Z_R_I_L_W_Q_V_D_F_ K_ 逆时针圆内凹槽粗铣
G23 G23 X¬_Y_Z_R_I_L_W_Q_V_D_F_K_ 顺时针圆内凹槽粗铣
G24 G24 X¬_Y_Z_R_I_J_D_F_K_ 逆时针方向全圆内精铣循环
G25 G25 X¬_Y_Z_R_I_J_D_F_K_ 顺时针方向全圆内精铣循环
G26 G26 X¬_Y_Z_R_I_J_D_F_K_ 逆时针外圆精铣循环
G27 00 G27 X_Y_Z_ 返回参考点检测
G28 G28 返回参考点
G29 G29 从参考点返回
G30 G30Pn 返回2、3、4参考点
G31 G31 跳转功能
G32 09 G32 X¬_Y_Z_R_I_J__D_F_K_ 顺时针外圆精铣循环
G33 G33 X¬_Y_Z_R_I_J_L_W_Q_V_U_D_F_K_ 逆时针矩形凹槽粗铣
G34 G33 X¬_Y_Z_R_I_J_L_W_Q_V_U_D_F_K_ 顺时针矩形凹槽粗铣
G35 G35 X¬_Y_Z_R_I_J_L_ U_D_F_K_ 逆时针矩形凹槽内精铣循环
G36 G36 X¬_Y_Z_R_I_J_L_ U_D_F_K_ 顺时针矩形凹槽内精铣循环
G37 G37 X¬_Y_Z_R_I_J_L_ U_D_F_K_ 逆时针矩形外精铣循环
G38 G38 X¬_Y_Z_R_I_J_L_ U_D_F_K_ 顺时针矩形外精铣循环
G39 00 G39  I_J_; I_J_; J_K_或G39 拐角偏置圆弧插补
*G40 07 G17 G40
G41
G42 X_Y_ 刀具半径补偿取消
G41 G18 X_Z_ 左侧刀具半径补偿
G42 G19 Y_Z_ 右侧刀具半径补偿
G43 08 G43 Z_ 正方向刀具长度补偿
G44 G44 负方向刀具长度补偿
*G49 G49 刀具长度补偿取消
*G50 12 G51 比例缩放取消
G51 G51 X_ Y_ Z_ P_ 比例缩放
G53 00 在程序中写入即可 选择机床坐标系
*G54 05 在程序段中随其它程序写入即可,一般放在程序的开始处。 工件坐标系1
G55 工件坐标系2
G56 工件坐标系3
G57 工件坐标系4
G58 工件坐标系5
G59 工件坐标系6
G60 00 G60 X_ Y_ Z_ F_ 单方向定位
G61 14 G61 准停方式
G62 G62 自动拐角倍率
G63 G63 攻丝方式
*G64 G64 切削方式
G65 00 G65 H_P# i Q# j R# k 宏程序指令
G68 13 G68 X_ Y_ R_ 坐标旋转
*G69 G69 坐标旋转取消
G73 09 G73 X_Y_Z_R_Q_F_; 钻深孔循环
G74 G74  X_Y_Z_R_P_F_; 左旋攻丝循环
G76 G76 X_Y_Z_R_P_F_K_; 精镗循环
*G80 在程序段中随其它程序写入 固定循环注销
G81 G81  X_Y_Z_R_F_; 钻孔循环(点钻循环)
G82 G82  X_Y_Z_R_P_F_; 钻孔循环(镗阶梯孔循环)
G83 G83  X_Y_Z_R_Q_F; 深孔钻循环
G84 G84  X_Y_Z_R_P_F_; 攻丝循环
G85 G85  X_Y_Z_R_F_; 镗孔循环
G86 G86  X_Y_Z_R_F_; 钻孔循环
G87 G87  X_Y_Z_R_Q_P_F_; 反镗孔循环
G88 G88  X_Y_Z_R_P_F_; 镗孔循环
G89 G89  X_Y_Z_R_P_F_; 镗孔循环
*G90 03 在程序段中随其它程序写入 绝对值编程
G91 增量值编程
G92 00 G92 X_Y_Z_ 坐标系设定
*G94 04 G94 每分钟进给
G95 G95 每转进给
G96 15 G96S_ 恒周速控制(切削速度)
*G97 G97S_ 恒周速控制取消(切削速度)
*G98 10 在程序段中随其它程序写入 在固定循环中返回初始平面
G99 返回到R点(在固定循环中)

楼主:
1.技术规格
控制轴 控制轴及联动轴:最大4个进给轴加1个主轴控制,3轴联动
插补方式:定位(G00)、直线(G01)、圆弧(G02、G03)、螺旋插补
位置指令范围:公制∶±9999.9999mm,最小指令单位:0.0001mm
英制∶±999.9999inch,最小指令单位:0.0001inch
电子齿轮:指令倍乘系数1~255,指令分频系数1~255
快速移动速度:最高30m/min
快速倍率:F0、25%、50%、100%四级实时调节
切削进给速度:最高15m/min(G94)或500.00mm/r (G95)
进给倍率:0~150% 十六级实时调节
手动进给倍率:0~150% 十六级实时调节
手轮进给:0.001、0.01、0.1mm三档
单步进给:0.001、0.01、0.1、1mm四档
加减速 手动方式为后加减速控制,可选择直线加减速或指数加减速,加减速时间常数可设定。
手轮方式可选择即停方式或完全运行方式,完全运行方式为后加减速,可选择直线加减速或指数加减速,加减速时间常数可设定。
定位(G00)可选择直线定位或折线定位,前后加减速可选择,前加减速可选择直线型加减速或S型加减速,后加减速可选择直线型加减速或指数型加减速,加减速时间常数可设定。
系统最大提前预读15段轨迹,具有轨迹前瞻和速度前瞻功能,使小线段插补高速平滑,同时可选择Hemert样条插补功能,适用于模具加工。切削加减速可选前加减速或后加减速,前加减速可选择直线型加减速或S型加减速,后加减速可选择直线型加减速或指数型加减速,加减速时间常数可设定。
M指令 辅助功能M:用地址M后续2位数指定。
特殊M指令(不可重定义): 程序结束M02、M30;程序停止M00;选择停止M01;子程序调用M98;子程序结束M99。
标准PLC已定义的M指令:M03、M04、M05、M08、M09、M10、M11、M12、M13、M16、M17、M19、M21、M22、M32、M33
T指令 刀具功能T:●T2位数●256组刀具偏置●刀具位置偏置●刀具长度补偿●刀具半径补偿C●刀偏值的通讯输入●刀具长度测量
主轴转速控制 主轴功能S:●S2位数(I/O档位输入输出)/ S5位数(模拟输出,)
●最高主轴速度限制。●恒定线速度功能
主轴编码器:编码器线数可设定(100~5000p/r)
编码器与主轴的传动比:(1~255):(1~255)
自动补偿 ●存贮型螺距误差双向补偿:补偿点数可设定,对机床位置引起的误差(如进给丝杠的螺距误差)进行补偿,以提高加工精度,补偿的数据作为参数被存贮在存贮器中。
●反向间隙补偿: 可设定以固定频率或升降速方式补偿机床的失动量
刀具长度补偿:由指定G代码进行刀具长度补偿(G43,G44,G49);垂直平面可由参数
选择;
●刀具半径补偿 (G40,G41,G42):C型刀补功能
最大补偿值是±999.999mm或±99.9999inch
可靠性及安全 ●紧急停止;●超程;●存储行程极限;●NC准备好信号;●伺服准备好信号; ●MST功能完成信号;●自动运转启动灯信号;●自动运转中信号;●进给保持灯信号
NC报警:●程序错误和操作错误;●超程错误;●伺服系统错误;●连接错误、PMC错误;●存储器(ROM和RAM)错误;五大类共三百多个报警号,为系统可靠工作及迅速排除系统故障提供有力保障。
历史报警及操作履历
自诊断机能:能进行下列各种检查:●检测系统异常;●位置控制部分异常;●伺服系统异常;●RS232的读入不正常;●PC的数据传送不正常;等等
操作功能 ●空运行●互锁●单程序段●跳过任选程序段●手动绝对值开/关●辅助机能锁住
●机床锁住●进给保持●循环启动●紧急停止●外部复位信号●外部电源ON/OFF●手动连续进给●增量进给●手摇脉冲发生器●跳过机能●附加选择程序段跳过●顺序号检索●程序号检索●外部数据输入●程序再起动●菜单开关●图形显示●手轮中断
显示 ●10.4inch 640╳480彩色液晶显示器●机床坐标、绝对坐标、相对坐标、余移动量
●用户程序●当前工作方式●系统参数、诊断号、报警号、宏变量值、刀偏设定、MDI命令、MST
状态●实际进给速度、主轴转速●加工轨迹图形显示●实时波形诊断
●系统运行时间等各种NC指令和状态信息
程序
编辑 程序容量:56M、最多可存储400个程序,支持用户宏程序调用、子程序四重嵌套
支持后台编辑功能,支持绝对坐标、相对坐标及混合坐标编程
PMC功能 控制方式:独立CPU,循环运转;处理速度:3us/每步基本指令;最多5000步容量
IO单元输入/输出:48/48,可扩展
开发方法:在线编辑或PC机编辑
指令数:41个:其中基本指令10个;功能指令31个
DNC功能  ALCE 串口DNC功能,波特率可设定
通讯 具有标准RS-232及USB接口功能
CNC与PC机间双向传送程序、参数及梯形图
适配驱动 脉冲+方向信号输入的DA98系列数字式交流伺服或DY3系列步进驱动装置

网友A(2011-10-20):
问下GSK218M口令丢失如何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