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5):
请教各位,我想把计数器的当前值读出来,然后赋值给定时器。不知用什么命令可以实现。请各位帮帮我,多谢了!!!

楼主:
是OMRON CPM1A的

网友A:
直接读取计数器的编号就可以得到计数器的当前值,如计数器为0,那么读取C0就是读取计数器当前值。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计数器本身的值就是计数来的值

网友D:
把计数器的输出直接作为定时器的输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