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5):
各位大侠:请问三菱FX2NC-96MT的输出点的好坏怎么测量?是不是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直接测量?大概电压是多少?知道的大侠请告诉一下小弟。在此谢谢了?

楼主:
郁闷啊!换过说法就是怎么样接负载?小弟急需啊!!!!

网友A:
输出有很多种的...你说的不清楚,别人怎么帮你啊 ???

楼主:
晕!我只知道是晶体管输出的。具体的内部电路我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我也不会麻烦各位兄弟了。呵呵!

网友B:
你在输出点的com端子上接dc24v-,用程序把想要检测输出点动作,用万用表测他和dc24v+之间的电压就好了,虽然笨点,但好坏判断的很清楚,用万用表直接测的办法我不会。你可以请教一下,如果有更简单的,请告诉我,我也学一下。

网友C: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D:
不好吧,小心断路电流过大,损坏晶体管。而且正负二十四伏电压,压差,四十八伏,超过了,DC 零到三十伏的要求,

网友B:
郁闷!七楼的对plc很精通吗! 我说的是dc24v-和dc24v+,不要以为是--dc24v和+DC24V,你这样理解,那可惨了,要不然,您有什么高招?能不能告诉我一个更简单办法。

网友E:
小弟有个问题``````
如何知道COM接负,是不是FX的MT都是这样
买的时候,有选择COM是接正的吗~?

网友F:
呵呵;这个是晶体管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