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8-26):
我有一台西门子400PLC,CPU416-2DP,CP443-1,想用笔记本与PLC建立以太网连接,通过以太网在线监控和修改程序,可配置完CP443-1后,模板STOP灯一直常亮,而且下装时一直都出现错误,请问各位专家,CP443应该怎样正确的配置,才能和笔记本建立起连接。可以给我发邮件WHL198107@SOHU.COM

网友A:
"配置完CP443-1后,模板STOP灯一直常亮"-----请在STEP7硬件组态中,检查CP443-1属性栏里面,"Networked"是否已选择"Yes". 如果你设置为"No", 则CP443-1模板STOP灯一直常亮!

另外,在"Set PG/PC Interface"中,选择"ISO Industrial Ethernet ***"选项. ***代表你的笔记本电脑网卡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