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6):
锅炉气分缸外接有一用气车间,要求压力保持4MP,请问大家调节阀及压力变送器选何种型号?特别是调节阀要求敏捷.

网友A:
按你单位的实际来选,现在用的是电动还是气动调节阀?压力变送器应根据调节器的输入信号来定,用得最多的是4-20mA.DC.选个E+H的压变。调节阀要求敏捷,除了调节阀的质量要好外,还与调节器的工程参数整定有关。

楼主:
两样都还没有,我没搞过请大家推荐几款
正在准备搞这自控,我没做过,调节阀要电动的,请大家推荐一下,并指点一下安装注意事项

网友A:
锅炉总有仪表和控制系统吧。可选择与其一样的厂家产品,便于维修和备件准备。否则用一台自力式压力调节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