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控制电动阀

楼主(2007-08-26):
由于电动阀机械问题,行程开关不到位,指示灯无法指示,PLC也无法控制,厂要求改回路,就是在开阀灯不亮的时候,PLC能控制,而且尽量要求指示灯能指示,但是行程开关和指示灯是回路,在阀实际全开的时候行程开关没有接触到位也要指示灯亮,形成开关在电动阀上,请教各位大哥怎么做

网友A:
是不是只要电动阀动作,指示灯就亮了。你给它加如输出指令就可以了,另外可以把行程开关的位置更改一下,或者换成光电开关

楼主:
谢谢,我在考虑下,看把继电器送灯指示和PLC的,那块做个动作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