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Robertjml

楼主(2007-08-27):
我看了一下Master Drive MC系列驱动器的简单介绍,它的最低功率是0.75KW,可是我们驱动的负责功率不到150W,这样的话还可以使用这个驱动器吗?谢谢!

网友A:
如果驱动的负载功率不到150W, 则不能使用Master Drive MC驱动器. 原因: 这是典型的"大马拉小车", 驱动器根本检测不到步进电机的电流, 也就谈不上控制精度!

楼主:
那是不是说这个方案就走不通了呢?能不能再做些改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