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7):
如何在siemens PLC s7 300程序中读取step  7的cpu  315的MPI地址?

网友A:
PG接口选择 AUTO,然后点属性,在网络参数中启动网络检测,就可以检测到网络的通讯速率。

楼主:
哦,谢谢,但我是想知道如何通过编程获知CPU的MPI地址?

网友B:
通过间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