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信号分配器

楼主(2007-08-27):
电流信号分配器选那种型号

网友A:
选一台宇电AI-7021温度变送器二路隔离输出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B(2007-10-15):
我公司针对工控领域的信号干扰、信号分配、信号调节转换而开发、生产、销售 信号隔离器、信号分配器、信号调节器等产品,解决了工控行业中遇到的各种信号处理问题。我公司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具有创新精神的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具有一支有多年自动控制经验的工程人员和研发人员组成的专业队伍,是公司向用户提供高品质产品的坚强后盾。

电流分配器
产品特点: SOC-AL系列信号分配器主要应用于需要将一路仪表信号转换成多路输出的场合,产品集成度高,工作稳定可靠,安装方便,有多种规格可供选择。
应用场合:一路4—20mA模拟信号输入,多路隔离输出4—20mA模拟信号的仪表和装置。

产品技术参数:
电源:220V交流或24V直流供电,电流最低容量200mA。
负载电阻:≤750欧姆
转输精度:±0.1%
环境温度:使用温度-20℃-60℃,储存温度-40℃-80℃
环境湿度:0-95%,无凝结
安装尺寸:45×75×105(长×宽×高 单位:mm)
安装方式:导轨
信号隔离器
产品功能:SOC-GAA2系列信号隔离器采用光电隔离技术,可以有效避免工业现场信号因为对地电势不同而产生的"串流"干扰.同时具有"一入两出"的信号分流功能.产品集成度高,工作稳定可靠,安装方便,有多种规格可供选择,广泛应用于各种信号传输场合.

应用场合:现场信号隔离后,进入DCS、PLC控制系统,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产品技术参数:
电源:220V交流或24V直流供电。
负载电阻:≤750欧姆
转输精度:±0.1%
环境温度:使用温度-20℃-60℃,储存温度-40℃-80℃
环境湿度:0-95%,无凝结
安装尺寸:45×75×105(长×宽×高 单位:mm)
安装方式:导轨
联系人:吴明星
电话:010-51090651
邮箱:ztgkong@126.com
中泰,一次合作,终生伙伴。

网友B:
我公司针对工控领域的信号干扰、信号分配、信号调节转换而开发、生产、销售 信号隔离器、信号分配器、信号调节器等产品,解决了工控行业中遇到的各种信号处理问题。我公司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具有创新精神的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具有一支有多年自动控制经验的工程人员和研发人员组成的专业队伍,是公司向用户提供高品质产品的坚强后盾。
并且价格实惠,质量优质,保障
联系人:吴明星
电话:010-51090651
中泰,一次合作,终生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