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7):
温度控制器有那几种输出控制,那种好啊?

网友A:
现在温度控制基本上多采用固态继电器SSR或可控硅来控制电加热。温控仪可直接通过仪表采用时间比例过零、周波过零或移相方式触发可控硅。触发可控硅控制加热元件完成电炉加温的过程。
如要用温控仪继电器输出,继电器有很大的声响,电流大继电器很容易坏,通断寿命有限加大输出周期控温就不准确。建议选用可控硅控制

网友B:
继电器、无触点电压输出SSR、直流电流,辅助PD控制。

网友C:
学习了.   www.ltm8000.cn   (专业温湿度解决方案中心)

网友D(2007-10-18):
仪表有线性电流、继电器、SSR、可控硅触发输出等。具体要根据自己的要求来选择输出信号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