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工程问题求教

楼主(2007-08-27):
PLC控制步进电机方案
各位大侠,兄弟现在正在设计一个项目,是关于步进电机控制的,目前遇到了困难,因此上网发个帖子,希望大家指导帮忙,具体要求如下:
1,电机要可靠稳定的运行;
2,电机数量大概500个;
3,现场的每一个电机最终都可以通过工业以太网对其控制,即就是工业以太网上某一个控制中心(电脑)需要某个电机运行多少,只需要发指令就可以控制电机运动相应的步数。
4,如果可以控制电机的PLC的程序也可以通过网络下装到PLC中。
由于我第一次使用PLC作电机控制,因此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如果大家有好的方案可以发帖子,或者发信给我,我的邮箱:tianxinfeng@opt.ac.cn
谢谢!!!!!!
如果方便也可以给我来电。13892852823

网友A:
推荐方案:Simotion-D

a. 1个Simotion-D435控制板最大可以驱动 32台步进电机(如果你不要求运动同步的话).假如电机数量大概500个,算下来至少需要16个Simotion-D435控制板.

b. Simotion-D系统无须配置S7-300/400 PLC.

c. Simotion-D435控制板上有工业以太网端口,很方便地和WinCC服务器(控制中心)进行 OPC通讯.即:通过控制中心(电脑)需要某个电机运行多少,只需要发指令就可以控制电机运动相应的步数。

d. 控制中心(台式电脑)如果安装了CP5611或者CP5613卡,就可以利用控制中心(台式电脑)对任何一个Simotion-D435控制板下载组态与参数.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我这里的电机部分需要同时动。

网友B:
同时启动和连接有什么关系,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所有的电机同时打开,而且是以不同的速度,^_^!

网友C(2015-01-24):
回复 楼主:
您有没有simotion scout的中文资料或程序案例,能不能发我邮箱 676320716@qq.com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