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7):
[求助]带报警的变送器

网友A:
变送器是不带上下限的
你应该采用二次仪表
有许多二次仪表都可以直接连接二线制压力变送器,仪表内部已包含24VDC馈电及采用4~20mA输入,不过选择正确的型号也是必要的。如果只是单路显示报警,可选宇电的AI-501AI4或AI-701AI4,2/4/6路测量可选宇电AI-702M/704M/706M,输入选J5型2路变送器输入模块,如果要求带PID调节功能,可选V7.0版本的AI-518/519/708/808等仪表,加装I4输入模块既可直接连接各种压力变送器

网友B:
你要什么类型的变送器,温度、压力、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