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7):
用触摸屏来修改PLC里面的定时器和计数器的设定值怎么实现,还有就是在修改时需要输入密码这个程序怎么写啊有没有实例啊?

网友A:
主要是看看触摸屏本身又没有这个功能,如果触摸屏可以对plc进行编程,就好办了,但是如果不能,就没办法了。大多数屏不支持这个功能,如果是别的品牌的触屏,想都不要想了。密码问题,解决不了。不知道有没有高人呀。

网友B:
基本触摸屏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C:
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知道啊现在问的就时这么实现嘛

网友D(2007-11-22):
用屏的数字输入来修改PLC里面的定时器和计数器的设定值
输入密码要用到屏的控制位的,程序在PLC里写,自己多想想吧
简单

网友E:
PLC里定时器和计数值的设定值用通道存放,然后触摸屏用输入数据框修改通道值就可以了

输入密码可以用屏的自带密码设置,也可以在程序里作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