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7):
c型,双铁芯.
中间为220v~input,左边为50v~,右边为8.5v.
当50v用电时,8.5v升压,当50v接近短路时,8.5v升压到22v

网友A:
不知道,没见过

网友B:
汗,,真没见过,,,帮不了你,,

网友C(2007-11-24):
我在以前的台湾机上有见过这种的

网友D:
我可以帮你搞好!

网友E:
如果是烧了,你把它拆了,按原始规格重绕一次不就行了

网友F:
磁饱和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