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28):
有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如何编写CP1H PLC的A/D及D/A转换程序?谢谢了!!

网友A:
都是使用固定的寄存器和通道输出输入的

网友B:
二楼的解释是不错的,我也想补充一点,你可以看手册上关于这部分的说明,上面有他的满量程时输入数据的说明,你可以对这个数据进行处理,要考虑和系统配合的量程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