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问题

楼主(2007-08-28):
我有一台15KW的电机由台达VFD-B系列的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常工作频率为35Hz,正常情况下变频器电流为15A,但负载偶尔会有一点波动,变频器电流就有可能会达到17A。
   现在我想达到这样一个控制要求:当变频器电流达到17A时,就能产生一个信号;而当变频器的电流下降到15A时又产生一个信号。
   请教各位该如何控制?

网友A(2010-11-18):
无意间看到,就说一下。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有没有电流反馈信号输出,有的话选一款带模拟量输入的PLC,将回馈信号采集到PLC中,再在PLC程序中设定电流大于等于17时输出一个继电器信号,小于等于15时输出一个继电器信号。你这变频器没用过,不知道你讲的是不是用变频器本身设置,那样的话就不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