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疑难故障

楼主(2007-08-28):
我现有一台PLC  型号:S7-200,在正常运行时突然出现故障,故障现象是,所有指示灯都不停显烁,拆掉后单独接通电源故障照旧,还是所有显示灯不停显烁,且与电脑无法通讯连接,连接电缆指示灯在点击通讯后显烁几下后熄灭,请问高手是出现了什么故障,如何修复,储存的程序是否会丢失!万分感激!

网友A:
其实你可以尝试使用松下的产品  技术探讨联系我134725504312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源系统

网友C:
可能内存区出错。清掉程序再重新下传。

网友D:
无法联机也就不好清除内存了;

网友E:
是不是边闪烁其他指示灯微亮???根据您讲的现象,应该是芯片出故障,要从新换小IC.能执行此修理的要有该PLC的原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