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7-08-28):
三菱的FX3U的485ADP 和485-BD可以一起使用吗,我485ADP做和上位机通讯用通讯距离200M,485-BD用做和变频器通讯,距离20M

网友A:
好像不行,不过你用一个485板和变频器通讯,用编程口和上位机通讯不好吗?2N的这样做过,3U的没做过,你要搞3U的编程口通讯协议。

网友B:
使用FX3U的485ADP 时可以再加一个通讯功能扩展板
3U除编程口外可以使用两个通讯通道

网友A:
楼上的好精通,我又学了一招,不过问一下,老兄可以提供3u的编程口通讯协议吗? 我想做计算机上微机通讯用,我也来用用这款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