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宝石

楼主(2007-08-28):
喜欢博弈的朋友肯定听说过5个海盗分100颗宝石的故事:((五个海盗抢到了100颗宝石,每一颗都一样大小和价值连城。他们决定这么分: 抽签决定自己的号码(1、2、3、4、5),首先,由1号提出分配方案,然后大家表决,当且仅当超过半数的人同意时,按照他的方案进行分配,否则将被扔进大海喂鲨鱼。如果1号死后,再由2号提出分配方案,然后剩下的4人进行表决,当且仅当超过半数的人同意时,按照他的方案进行分配,否则将被扔入大海喂鲨鱼 依此类推 条件:每个海盗都是很聪明的人,都能很理智地做出判断,从而做出选择。问题:第一个海盗提出怎样的分配方案才能够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

网友A:
老故事了,关键的问题是第一个海盗如何避免提出的方案不被其他海盗否决,从而被丢进大海!(从这个基础上获得利益最大化。)
而其他海盗的判断原则是
1、保命
2、尽量多得宝石
3、尽量多杀人
目前我没有好的答案,看坛子里其他牛人了!

楼主:
其他海盗的原则应该是你说的前两条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海盗的原则应该是你说的前两条吧
把人杀了,参与分宝石的人就少了!
在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这肯定是他们想要的!

网友B:
我觉得不管第一个海盗提出什么方案,都不会通过的!
少一个人对其他海盗都是有利的

网友C:
把其中两个号杀了,比如4,5号,这样这个方案1,2,3号会同意,超过半数以上了。那就能多分了。然后在依次类推,把3号干了。剩下两个人就平分,或看谁强壮了

网友D:
又开始分100颗宝石啊,分完没有,呵呵。

网友E:
旧题新解:
都决定杀人了,还讲什么原则.
谁厉害,谁拿得多呗,所以结果是:
一个在别人还在想办法的时候,把别的海盗都杀光的那个海盗独得其利.
什么叫海盗,唯利是图,不然有损他的职业精神

楼主:
每一颗都一样大小和价值连城

其实只要一颗就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