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问题

楼主(2007-08-28):
我有一手持设备,,内部锂电池是4V,,自带的充电器是5V,,我现有一块6V的充电电池,,想在没有市电的情况下用,要怎么样做才能用6V的电池给手持设备供电?

谢谢了

网友A:
可充电池每组为1.2V,你的应该是3.6V和6V,你可以分解来用,一定要注意电流

楼主:
6V的电池没法分哟,,,是10AH的,,

网友B:
加二极管

网友C:
按4楼说的,串入3只电流达到要求的硅二极管就行了,一只的正向压降0.7V左右,3只达2.2v左右。

楼主:
这倒是个法子,,谢谢楼上的几位